联想S405笔记本开不了机维修

楼主(2016-04-16):
品牌:联想

型号:S405笔记本

主板型号:LA-9001P

故障:插上电源适配器和不插电源适配器用电池按下开机键无反应,开不了机。

     今天中午,有一客户拿了一台联想笔记本来,说:帮我看看是不是电源适配器坏了,说开不了机。好的,马上万能表上来,一测量20V正常,再接上笔记本,笔记本的电源灯没有亮,按下开机键无反应,开不了机;接上稳压电源,看待机电流,电流0.00A,0.02A,0.04A,0.05A然后0.00A不正常,判断是笔记本的主板问题,和客户沟通谈维修价钱.....

      等客户走了,马上开始。拆下笔记本的电池,接上稳压电源,电流在0.00A,0.02A,0.04A,0.05A然后是0.00A无待机电流,判断是主板的待机3V和5V电路出的问题。先上一个笔记本型号图:

马上开始拆机.....

不一会儿,笔记本已经拆开了,看看主板型号是:仁宝LA-9001P。先对各个主要供电处对地打阻值,发现电池充电电路大短,再打公供点也大短。找到了电路图如下:

从保护隔离电路知到VIN通过PQ301产生P2电压,再通过PQ302产生P3电压,再通过PR302产生B+公共点电压。在主板找到了实物如图下

PQ301的D极对地打值450正常,S极对地打值468正常,P2电路没有短路。PQ303的S极接B+公共点,D极接BATT+,PQ303的D极对地打阻0大短,S极和D打阻也是0(一般大短短路的元件是MOS管和无极电容被击穿导致),先把PQ303拆了,对地打值还是大短,看来不关PQ303MOS管了,接下来就是充电电路的PQ310上管,D极接B+公共点,D极和S极打值0不正常,把PQ310拆下来,公供点对地阴值450不大短了,测量PQ310  MOS管D极和S极值是0,嗯嗯!看来就是它了。再测量PQ312的D极对地打阻值是0大短,看来还有元件被击穿了。再看看电路图:

剩下最有可能击穿的元件就是:PQ312 MOS管,PC371和PC372无极电容了,上下管同时被击穿的可能性会小一点,那就先拆PC371吧!拆了PC371对地打值0,接再拆了PC372,对地打值还是0,接着再拆PQ312 MOS管,再量阻值450正常了,拆下的PQ312 MOS管的D极和S极有测量阻值是0,被击穿了,终于全找到了:充电电路MOS管PQ310上管和PQ312下管都被击穿了。接下来把PQ310和PQ312换上,接上稳压电源,待机正常了,待机电流0.02A,测量3V和5V也有了,按下开机开关能开机加电了,电流也正常上到1.02A。

断开电源,装好笔记本上,接上电源,按下开机键,电流正常上来,笔记本有显示了,正常开机进系统,经测试笔记本一切正常,该笔记本维修好了。

网友:
仁宝的现在保护隔离怎么变得这么差了

网友:
现在好多仁宝的板子都不采用点火回路了

网友:
遇到好多单用适配器或电池可以开机,但同时装的话就大短路,一般就是保护隔离管后面的管或者电池那边的管击穿造成

网友:
管子直通啦。。?

网友:
楼主好牛逼的样子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