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p43t 重启针没反应求助

楼主(2016-04-16):
短接开机针开关机进系统一切正常,短接复位针没反应不能重启,复位针电压正常,短接有电压条变,但就是不能重启,求指点

网友:
是不是复位针到桥断线了?

网友A:
楼主你看下电压正常不?有上拉电阻,如果电压正常的话看下是不是到桥里面断线了,我特意找个点位图看了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看下电压正常不?有上拉电阻,如果电压正常的话看下是不是到桥里面断线了,我特意找个点位图看了下 ...

非常感谢!复位针电压正常2.0v不能复位,排阻电阻三极管查了没发现问题,点位图or6是空位,加了个1k电阻复位电压上升3.1v,能复位重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复位针电压正常2.0v不能复位,排阻电阻三极管查了没发现问题,点位图or6是空位,加了个1k电阻 ...

能修好就好了,有的时候查个点位图图纸什么的可以有很大帮助,并不是大家说的修主板不要图纸

网友:
还自己加电阻 才能复位???

网友:
复位针电压正常,短接不复位,首先得看一下复位接地的那针是不是正常,如果接地也正常,那么就是复位到桥的线路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