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I主板南桥上少了一个贴片?

楼主(2016-04-16):
电脑的USB都失效了,不得不看看主板,主板是MSIH55M-E32,发现南桥芯片上少了一个贴片电容,请教各位大大应该找一个多大的贴片电容焊上?谢谢哦

网友:
不是这个问题,是usb供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
这个电容不会太大,估计缺少它不太有太大的影响,。。

网友:
这个只是一个滤波电容和这个关系不大的,楼主测下USB供电正常不,还有就是数据线的阻值,还有就是南桥USB模块的48M等

网友:
谢谢大家,没有电容主板也可以点亮,刚开始USB可以用,过会重启后USB都不可用,无5V输出,请教是不是南桥故障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USB接口供电转换芯片有问题了,板上有好多个这样的芯片,大部分是管PS2接口那个有问题,换掉那个就可以

网友:
USB  供电   时钟     OC#   偏置电阻   ! 都正常码?

这种板   很多都是  小8脚  坏了   没USB供电!

网友:
我晕,这都能遇到

网友:
我有好几块USB数据线对地为0的,应该是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