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F154B1EL 板号DA0HKBMB6D0更换CPU

楼主(2016-04-16):
    接到一台索尼SVF154B1EL 板号DA0HKBMB6D0 REV:D,开机电流0.9A左右,之前修过几台,以为应该是BIOS通病,直接先刷下BIOS,故障依旧。于是开机量下主板上各个电压,都正常。断电量各大电感对地阻值正常。当量到CPU旁边电容PC563时完全对地了,不可能啊,这个电压是到CPU里面去的,但电感竟然量不出短路。还是不太相信,烧机法,接个电压烧一下只有CPU发烫。那么问题确定了,把CPU干下来再量,阻值几百欧正常了。于是定了个CPU回来作上,试机OK。 索尼SVF154B1EL 板号DA0HKBMB6D0 REV:

网友A:
又是 amd的,这个u坏得特别的多,发热太大了

网友B:
这种机器,CPU坏了一般顾客都不愿意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机器,CPU坏了一般顾客都不愿意修了。

这款带触屏的看起来还上档次,所以报价两百多客户还是会修的,这U差不多一百块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 amd的,这个u坏得特别的多,发热太大了

上次的S405换AMD的U不到半小时就挂了留下心理阴影,不过这次还是照换

网友:
又是板载的....

网友C:
AMD CPU 桥是通病 发热量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 CPU 桥是通病 发热量太大了

成本也大,风险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 amd的,这个u坏得特别的多,发热太大了

卖芯片的赚大了,一个芯片卖一百块

网友D:
索尼的装系统就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索尼的装系统就不好弄

索尼装系统不难,只是新机调BIOS麻烦一点而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