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路由器固件解决个别端口不能用的问题

楼主(2016-04-16):
         今天,自用的一台路由器突然其中一个端口罢工了,其他几个端口正常,开始还以为是网线或PC网卡出问题了,经检测网卡、网线都无问题,最后还是归结为路由的的问题,那就在路由器本身上找吧,先是重启路由无果,后恢复路由出厂设置重新设定路由参数,故障依旧。怀疑路由端口断线或芯片引脚虚焊,那就拆开路由看个究竟吧。拆开后检查外观无掉件,断线、虚焊之类的现象,接口良好,万用表测端口与芯片的阻值,与正常的端口相比较没有差别。那问题出在哪呢?
        思虑了一会,是否固件出现错误?决定重刷固件,.从官网上费力的找到了该型号的固件,然后把原机的固件备份下来,经过对比,原机固件是2M的,官网上的是3.8M的。抱着试试看的侥幸心理写进,结果是白费力,不能开机啦,又从网上找了几个该型号的固件,都不能用,、、、、、。悲哀!!!!
        白折腾了。。。。
        实在没辙了,还是恢复原机的固件吧。被无奈心情折么着,只好另换一台路由了,边写固件边自己自言自语,一会,原固件恢复完毕,开机,试机,......。看官们,你猜是什么结果。哈哈、哈哈。奇迹出现啦,罢工端口又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状态。这台怪物的型号是TL-WR740N     Ver:5.8
      没图,没资料是因为这帖子是在家用笔记本写的,图和资料还在店里的PC里。如有所需,明天再传
谢谢各位看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