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amn6pi-RL 上电断电

楼主(2016-04-16):
   cpu风扇转一下停,缺电压。检查发现内存供电没有,更换RT9214 1.9V恢复正常。  但还是断,发现Q61也没1.2V桥供电。 由u28 LM324控制,更换LM324 恢复正常

网友:
楼主最好上个图片啊,我给你加分,还有就是楼主你这个内存供电1.9V有点高吧。

网友:
在我实际维修中324坏的还是不多的。一般都是条件不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