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AL1916W A 宏碁 黑屏求助

楼主(2016-04-16):
如题,电源板输出正常,开关电源正常,
接VGA 无反应(我记得之前接VGA无反应是贴片整流二极管问题),

但是我量了下好像没短路。

把双排线去掉后通电是白屏。接VGA 也没有白屏常亮(好的显示器去掉屏线接VGA 是常亮白屏的)

不知道哪个地方坏。。。

编辑器 接好这个24LC16B 软件找不到型号,是不是坏了?

网友:
供电都正常,试试写个程序

网友A:
这种如果VGA口没有短路的话直接刷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如果VGA口没有短路的话直接刷程序

怎么看上门只有一个8角芯片啊·这个好像是电源管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看上门只有一个8角芯片啊·这个好像是电源管理吧?

这个是驱动板没有电源管理芯片啊,最多就是BIOS或者就是24c08

网友:
刷个程序试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驱动板没有电源管理芯片啊,最多就是BIOS或者就是24c08

wo1ka我看了·是24lc16b/sn的。。。用编辑器找不到芯片型号是坏的吗?

网友:
测量一下VGA口的行和场的对地阻值。

网友:
一般都是MCU

网友:
屏上5v供电有没有呢

网友:
驱动芯片坏了

网友:
查下屏供电部分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刷下程序吧

网友:
刷下程序查下屏供电

网友:
刷程序吧?一般都是程序问题!

网友:
刷程序应该能好

网友:
这个应该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
测旁边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