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557L

楼主(2016-04-16):
此机故障为单插电源保护隔离不过,插电池能开机,一起插大短能正常使用。最后就BQ735旁边一个小耦合电容短路,拆了OK        板号为X555LP各位看官大人求加分

网友A:
"小耦合电容短路" 真的是耦合电容吗?不补件正常耦合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耦合电容短路" 真的是耦合电容吗?不补件正常耦合不?

能充电就好了,也可以补上,不补上也没事

网友C:
好!厉害向你学习,改天教教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厉害向你学习,改天教教我啊

纯属蒙的,

网友:
目测应该不是耦合的吧。。 耦合的不装可以????

网友:
耦合的不装也可以吗?

网友:
耦合电容不装也可以???

网友:
下次类似的机子,留意了

网友D:
应该是滤波把!耦合怎么会短路!两端都不接地怎么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充电就好了,也可以补上,不补上也没事

耦合和滤波的作用是不同的,修板归修板,原理归原理,这个要区分清楚。

网友:
楼主是怎么知道的,分享一下思路

网友:
华硕的最难修了  没标号 没图纸

网友E:
这种我一般直接去摸

网友:
这种19V 电容基本上都可以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我一般直接去摸

怎么摸,这种第一个管子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滤波把!耦合怎么会短路!两端都不接地怎么短路?

自己看线路啊,就是耦合,不接地

网友:
那两个点本来就是通的啊,
回音哥
别逗了 通了怎么能正常 自己拿板测
详情

网友:
那两个点本来就是通的啊,

网友:
这个比较强大,是看图的呢还是蒙的,都不重要,修好收钱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两个点本来就是通的啊,
别逗了 通了怎么能正常 自己拿板测

网友:
估计不是耦合电容 应该是滤波

网友(2018-02-08):
看论坛都是加内存加死 刷bios 亮机 风扇狂转 本地网卡感叹号 刷了4个无效果 求助大神~~

网友(2019-08-12):
谢谢楼主分享,已经秒杀一台了,故障是:用电池可以开机,接电源电流0.001,有时候用电源又正常可以通电,正常之后进系统用着,会断开电源(电流回到0.001,由电池供电了)修过好多地方,,没修好,按楼主方法成功解决了,非常感谢你!

网友(2020-08-13):
居然被楼主搞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