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主板芯片级维修G470 进水维修

楼主(2016-04-16):
机子拿到我手的时候主板大面积进水。并且腐蚀很严重。客户通电3次进水有半个多月,CPU附近大面积进水发霉。南桥附近大面积进水发霉。IO进水发霉。实物图片刚才 上传没传上去,很遗憾等会看看能传上去不 。先说这个机子的故障吧  反正客户都通电几次了我也就没多想 通电看了下 待机 0.231 很明显,待机电压有问题主板存在短路。第一步。清洗主板(用洗板水。牙刷)然后用热风枪大嘴开始 烘干。第二步。开始侧量主板各大电感有无短路。测的35V电感PL402对地短路,5V短路不好修,这种情况直接烧鸡。PQ402.PC418坏掉拆下直接换MOS管插电流表。还是0.231.心想B+短路。在这提醒下修仁宝的板子进水B+很容易短路,这是因为仁宝的点火回路保护大电流进去后基本都是先烧B+的 。测量待机芯片RT8205E的16脚主供电VIN脚只有10V。断开B+连接点PJ403测量还是10V,返回来 看下图纸47页    B+的产生电路测 PQ301第8脚19V第一脚18V 正常,PQ302第一脚18V第8脚10V  判断后级短路导致B+电压拉低,开始断开B+的 链接点.一次断开PJ505.PJ601.PJ702.PJ705再测B+19V现在问题明朗了PJ705有短路.PJ705这一块电压产生的是1.05V 测量PC706导通。更换后问题解决 对地正常。插电流表待机0.012.测量35V电压正常。好待机修出来了。第三步。开机。按开关无反应,现在就得查开机电路了仁宝的开机电路我就不在这详细解答了如果你看不懂仁宝的开机电路那估计后面的你也看的不是很清楚、查IO的工作条件125脚无电压。对地也不短路,根据我多年的维修经验。板子线路烧断了。好吧直接飞线3.3V 到IO的 125脚。然后开机触发了电流上到0.452。好吧缺电压测量无CPU电压。看图纸53页这个CPU核心供电是ISL95831.刚好是进水的背面。查其工作电压23脚有18V.31脚5V查 7脚VR_ON 正常3.1V测11脚0.6V.测41脚PROG2对地。查其相连的电阻pr919导通好吧,图纸上16.5K, 在废板子上拆了一个15K的 电阻干上 开机上电电流刷刷的上去 直接亮机。至此完工此机修了2个多小时。

网友:
有句话说的好。 有图有真相/。  你这全文字 也没排版。 看这难受。。 有图就最好啦。 好理解。让我们菜鸟学习下。。

网友:
看着真是够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