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D0.416

楼主(2016-04-16):
  K43磬 6·0.416
1.8V 1.5VУCPUУCPUоСCPU_PWRGDRAMRSTУEC·尴м
°иBIOS
(

网友:
手机发帖真心累,插个图片都觉得费事的很,还是电脑好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想要表达什么问题。。光之给图。。

网友:
全图一个字都没有,也太给力了吧!

网友B:
貌似bios的4脚断线了

网友:
字呢》 给图表示吗

网友:
看的出来就是断线了导致电流偏大,

网友:
看图会话,也( ^_^ )不错嘛

网友:
没有文字说明看起太累了

网友:
去,有点位图就是好啊   看的清楚

网友C:
华硕的机器断线的真多啊

网友D:
给个文字解释吧

网友:
与SPI五脚DI相接。此机是时加电时不加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bios的4脚断线了

是的,按键边上一点小氧化,不多深入的想想还真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想要表达什么问题。。光之给图。。

用手机发帖,没能编辑好就发出去了,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个文字解释吧

就是开关键底下断线了,开机电流0.4,冒似无CPU供电, 走了点弯路

网友:
挺好的,不错,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的机器断线的真多啊

华硕机子没有防水设计,只要键盘或者触摸板有"浅水‘’就会渗透到主板上,迅速氧化、腐蚀

网友:
最怕那种外表看起来挺正常实际断线的板子

网友:
华硕断线的是多。。。。

网友:
老大来点 解释  看图不太懂

网友:
貌似 误杀南桥了

网友:
无字天书啊!

网友:
发帖累 看帖更累

网友:
无字天书呀!换什么件好的!

网友:
全程图片,楼主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