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又坏了

楼主(2016-04-16):
可调电源又坏了,可调电源又坏了,第一个安泰信的坏了,没有修好,第二安泰信的坏了,修好了,后来又买了个开关电源的可调电源,又坏了,想买一个二手的进口的,有没有好w介绍。

网友:
固伟 值得拥有

网友A:
我的电源前两天也坏了,直接来了个45V把我修好的电脑都给烧了,郁闷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源前两天也坏了,直接来了个45V把我修好的电脑都给烧了,郁闷哦

这个电源不容易坏,一般也就调节电压的电位器会老化,你可能平时就用来给电脑供电和充电用了,我一般就修电脑的时候测电流用,长时间的话就电脑的充电器不用这个,坏个充电器才多少钱是吧,这个恒流源长时间供电发热厉害,特别是有的老机器电流特别大,有的电池还没卸掉的话加上充电估计有3个多
A的电流时间长了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源不容易坏,一般也就调节电压的电位器会老化,你可能平时就用来给电脑供电和充电用了,我一般就修 ...

我也是只用它来修机器,修好后,短时间里测试一下充放电功能 ,跑跑散热什么的,测试好后,再用原装充电器去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只用它来修机器,修好后,短时间里测试一下充放电功能 ,跑跑散热什么的,测试好后,再用原装充电 ...

还是因为一天10小时长时间工作,所以累倒了,我昨天刚把它修好,换了一对铁封大功率三极管,本来是在保修的,但保修太麻烦,时间太长,而且路途也远,路上摔倒了也不划算

网友C:
电位器50K的坏了,这种就是电位器质量太差。换个就好了!

网友:
这种可调电源最好用 精密多圈电位器 改这个电位器多半不会坏电位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位器50K的坏了,这种就是电位器质量太差。换个就好了!

电压跳来跳去   修那里啊 大神!

网友E:
我的就是换成精密多圈的电位器  可靠

网友:
使用的很严重啊 我用的安泰信没事   看来维修量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跳来跳去   修那里啊 大神!

没看到我讲的吗?你拆下不就能看到了?上边能有几个50K呢?看看楼下的回答。维修就是一个好动手!好奇心!怎么一个没有!

网友:
为什么非要买二手的呢?如果只是为了节约钱的话,建议你可以用好一点的机箱电源改装可调电源,如果单纯想买个好用 的,那推荐科睿源 ka3005d,本人自用质量还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的就是换成精密多圈的电位器  可靠

把你的配件放出来大家看看是什么样子的,以后全换这样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把你的配件放出来大家看看是什么样子的,以后全换这样的

好几种好像  我买的发图片你 看看    电压不稳的都是因为接触不好才跳  碳膜电位器易氧化  烧糊     也可以不用多圈的  用线绕电位器就行  不过这么大的阻值建议用多圈的好  调节范围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压跳来跳去   修那里啊 大神!

换电位器  跳来跳去就是电位器碳膜糊了或者氧化了  用线绕或多圈的吧  肯定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几种好像  我买的发图片你 看看    电压不稳的都是因为接触不好才跳  碳膜电位器易氧化  烧糊     也可 ...

这个好安装吗?脚位跟原来的一样吗?

网友:
换个电位器,就是扭动调电压那个,买个日本鬼的货装上好用到爆!

网友:
说明业务量大,电源都坏三个了。。

网友:
钱都赚这么多了得上好的工具,二手菊水 18 3a 包邮费差不多300左右
二手顾伟 30 3a的也就200左右
在好点的二手 HP6632b 900左右

网友:
我的都换了5个电位器都有了,现在又坏了,有时一下跳到30V什么笔记本都爆米花了,看到这条帖换换试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