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触发掉电-----通病

楼主(2016-04-16):
                                     T420集成显卡i7, 触发电流上0.3左右瞬间掉电,--

               待机5V 对地值只要80, L28对地短路,直接拆掉u28,(以前修过这样的,换掉u28就好了,论坛也看到好几个,算是通病吧),------------但这台拆掉u28 ,L28后级还是短路,断开RJ17,               VCC1R05AMT_PCH    短路拆掉所有电容还是短路,--------桥挂了------

           桥灌了黑椒,不好搞, 集成主淘宝才一百多,报价400换板了---------(做桥2百多,换板400,客户一般都会选换板)

集显的板跟独显的板是有点差别的

网友A:
黑胶一样可以做的,反正报的是换板价,做了试一试。

网友:
望着大神已经水到渠成,但我还有两台不通电i7集显板没修好加班。。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胶一样可以做的,反正报的是换板价,做了试一试。

浪费电,还要吸一鼻子阻焊高的毒气------------不划算,

网友:
总线短了,桥坏的多

网友:
带胶的成功率都是杠杠的

网友:
戴黑胶的不好搞

网友:
带胶不是很做,如果BGA不错还是可以的!

网友:
好神速的动作,换个板,比做个桥挣的还多!

网友B:
按说楼主可以尝试换桥换好了不是赚的更多

网友C:
以后桥和cpu坏了不如换版稳当。万一换的cpu或者桥没操作好或者买来的是坏的呢?是不是亏了

网友:
建议楼主重新编辑一下帖子,把价格去掉

网友:
胶的成功率都是杠杠的

网友:
也不知道后来是怎么样了。这块板就没有修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后桥和cpu坏了不如换版稳当。万一换的cpu或者桥没操作好或者买来的是坏的呢?是不是亏了

板载的cpu我最多就是加焊一下,换cpu不如换板,价格也差不了多少

网友:
明智之选,灌黑胶的有风险 还不如换板子来的稳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说楼主可以尝试换桥换好了不是赚的更多

做生意得诚信,换桥换好了也只能收两百多

网友:
换板还可以多一块料板。

网友D:
现在thinkpad主板便宜的要命  T410我直接换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thinkpad主板便宜的要命  T410我直接换

有没研究过为什么会便宜?

网友E:
老机器板子便宜,修起来没优势了

网友:
查了下这机器也不是太老啊,板子怎么这么便宜呢?莫非是渠道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老机器板子便宜,修起来没优势了

修过一片T43 ,里面像ec一样的芯片七八个,还特难拆装,螺丝几十颗,

网友:
通病只有修的量多了,才能体现

网友:
这机器毛病多啊

网友:
毛病多就是麻烦,特别在保修期内又出现其他毛病,讲不清不说,还给人留下不好的印象,说技术不好或坑人,真的很冤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