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但是没输出 到显示器,开机是没听到有“滴“的声音

楼主(2016-04-17):
电脑开机,但是没输出 到显示器,开机是没听到有“滴“的声音,请问这是哪个部件 的问题?

网友:
可能主板有问题吧

网友:
首先可以尝试 插拔内存 无用
再用橡皮擦擦内存金手指
再看看有无独显 有独显拔掉独显用集显试试
再看看是不是显示器问题  或者是 视频线的问题
问题一般就是 内存 显卡 显示器 这几个了
而且不是每一台机子都有蜂鸣器的

网友:
看看诊断卡啊,上显卡,测试VGA接口

网友:
插一下内存条试试 建议送到专业维修地方

网友A:
插了诊断卡,头一次有显示代码,后面不知哪问题就只有00的代码,也不能输出到显示器上,有接独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了诊断卡,头一次有显示代码,后面不知哪问题就只有00的代码,也不能输出到显示器上,有接独显

不显示代码 或显示00  ff之类是不跑码

网友:
00的话就是CPU没有工作,测试主板供电,时钟,复位吧

正常来说开机显示器没有显示如果不是内存,显卡,接触不好的话,就是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
8楼所说,那就直接查CPU供电一带的,应该怎么下手测试?

网友:
         不显示代码 或显示00  ff之类是不跑码
版主这一路快速查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