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插硬盘死机 不插硬盘正常

楼主(2016-04-17):
今天接了一台G460开机就卡在显示的桌面 死机了 硬盘换了还是个鸟样 我打开图纸查条件 图纸竟然打不开 就直接干南桥了 晕死了 一下子把南桥干费了 只有换个南桥了 换了之后还是这个鸟样 开机还是卡在显示的桌面 F2 F12 没用 按着  不插硬盘一切都是好的 天呢 咋整  我从新下载了 个打开图纸的软件  查条件 就下班了  求解决 有遇到的没有

网友:
先恢复一下BIOS看看

网友:
刷了个bios 一个鸟样

网友A:
硬盘的供电呢? 正常吗?

网友B:
看看SATA是不是有断线

网友:
换个硬盘看看

网友C:
硬盘供电   SATA  总线信号  有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的供电呢? 正常吗?

正常  3   5  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SATA是不是有断线

断线 不会一开机就死哪里了吧

网友:
换了 还是个鸟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供电   SATA  总线信号  有没

没有信号也不可能死机了 插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