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求教下,联想B490的笔记本怎么升级硬件能好用点

楼主(2016-04-17):
想求教下,联想B490的
笔记本
怎么升级硬件能好用点,只换内存大一些的?谢谢
笔记本

网友:
原来是2G内存条

网友:
原装时是2G内存条的

网友:
换内存,升固态硬盘就好了

网友:
这机子cpu也可以升级的

网友:
换成8g内存条 换固态硬盘

网友:
换台笔记本吧。。

网友:
加固态,保证很快

网友:
要是换了内存跟硬盘,CPU不会拖速度?

网友:
200多一个SSD硬盘,感觉就像换了台电脑啊,

网友:
换内存 加固态硬盘 做系统 升级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