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5S自动打电话

楼主(2016-04-17):
一台苹果5S的电话经常会莫名其妙的自动拔打电话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那位大神知道的,请说一下解决办法?

网友:
已解决,原来是home键的问题,更换就正常了。

网友:
多谢楼主啦 又学到经验啦

网友:
是不是自动拔最近打过的电话

网友:
home键和打电话 很难想到关联点,学习了

网友:
长知识了,在网上查过,说5SHOme键加密不能换,一直不敢动

网友:
HOME键坏了啊 哈哈

网友:
更换HOME键  指纹不就是 不能用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