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有时会跳动,是电容损坏的问题?

楼主(2016-04-17):
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有时会跳动,是电容损坏的问题?

网友:
看看跳动的范围了, 你具体说一下。

网友:
无穷大是1,跳动范围是1600-1999之间

网友:
先把銅片洗乾淨試看看

网友:
要是9V电池电不够,其它电压,电流档不会跳动,就电阻档,二极管档会跳动——会有这样关系?

网友A:
触片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片接触不良。。。。。。。。。。。。

那就清洗一下,看看效果,谢谢指教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