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焊剂对手机信号的影响

楼主(2016-04-17):
在实际维修中,对iPhone手机的基带CPU进行的焊接,很多时候会出现焊接或更换后,打电话信号不稳定的现象。我自己测试了一台6 plus手机,重植了基带CPU后,稳定性很大程度取决于焊接程度。而如果一次焊接不良,加焊也是徒劳的。
第一次焊接:无铅,使用3天后无服务;加焊OK,使用1天无服务;
第二次焊接:有铅,使用24天后无服务,加焊OK,使用10天无服务;
第三次焊接:有铅,焊接后,使用洗板水深度清洗烘干,使用30天至今依旧OK。

5s焊接:
解ID锁后,信号无场强,洗板水清洗烘干后,打电话OK。

而我们的维修中,最难的是主板清洗,因为BGA焊盘里面的助焊剂清洗难度比较大,不容易清洗干净。试验表明,只有将焊盘里面的助焊剂清洗干净后,才能保证信号的稳定。因为手机信号电压低,抗干扰能力弱,助焊剂是会影响手机通信质量的。所以很多的顾客在手机维修后,都反应信号不稳,其实不一定是焊接问题,而是清洗问题。

至于怎样才能清洗干净,这个就是个人总结的技巧了。在小维修部,设备不全的情况下,要做到简洁有效,可就完全看维修人员的技术了。

最后的抉择 -2 存在刷分嫌疑

网友:
我也试过用了假货助焊剂而导致奇怪的故障,现在习惯了用新的助焊剂前先用兆欧表测量一下。

网友:
学习了,大公无私的精神值得一赞

网友:
赞,这个可能是很多人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
很多时候维修中的小细节,决定维修的质量。

网友:
说说,你是怎么清洗的

网友:
实际维修中,对iPhone手机的基带CPU进行的焊接,很多时候会出现焊接或更换后,打电话信号不稳定的现象。我自己测试了一台6 plus手机,重植了基带CPU后,稳定性很大程度取决于焊接程度。而如果一次焊接不良,加焊也是徒劳的。
第一次焊接:无铅,使用3天后无服务;加焊OK,使用1天无服务;
第二次焊接:有铅,使用24天后无服务,加焊OK,使用10天无服务;
第三次焊接:有铅,焊接后,使用洗板水深度清洗烘干,使用30天至今依旧OK。

5s焊接:
解ID锁后,信号无场强,洗板水清洗烘干后,打电话OK。

而我们的维修中,最难的是主板清洗,因为BGA焊盘里面的助焊剂清洗难度比较大,不容易清洗干净。试验表明,只有将焊盘里面的助焊剂清洗干净后,才能保证信号的稳定。因为手机信号电压低,抗干扰能力弱,助焊剂是会影响手机通信质量的。所以很多的顾客在手机维修后,都反应信号不稳,其实不一定是焊接问题,而是清洗问题。

至于怎样才能清洗干净,这个就是个人总结的技巧了。在小维修部,设备不全的情况下,要做到简洁有效,可就完全看维修人员

网友:
懂得分享就是一种美德。赞一个

网友:
这个 可以有, 处处留心皆学问!强!

网友:
细节决定质量呀。

网友:
还有屏蔽罩对信号也有影响

网友:
怎么彻底清洗呢?放超声波?担心把机子给超废了

网友:
新手看了很受用,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个是真的,以前修机的时候,修到射频部分师傅都不给用焊油的

网友:
这种都还没遇到

网友:
1、复制的贴子,最好注明转贴
2、复制也要复制的像个样子,这样绿色的瞎眼底色,谁能看得清?

如果再这样发贴,视为灌水嫌疑,ID宝贵,且用且珍惜。

网友:
助焊剂假的吧

网友:
这个还真搞不懂原因

网友:
伙计 你整这个绿色底版真伤眼呀

网友:
看不了怎么回事

网友:
你这样说,,,那苹果硬解个ID,换CPU,,清洗不好,那一多半都要反修了,,

网友:
技术之外的经验更重要,感谢楼主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楼主高手~

网友:
楼主,是否还有可能是锡浆的问题。有没有换别的锡浆试过。

网友:
这样的小细节很多啊,奇奇怪怪的问题不少

网友:
1、复制的贴子,最好注明转贴
2、复制也要复制的像个样子,这样绿色的瞎眼底色,谁能看得清?

如果再这样发贴,视为灌水嫌疑,ID宝贵,且用且珍惜

网友:
看都看不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