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无内存复位,求大神指教

楼主(2016-04-17):
      各位大神请帮帮我吧,今天接到客户一台惠普G4,版号是DA0R12MB6E0刚开始的时间电流到1.6几了我想可能是显卡,于是报价客户答应了,开干吧,拆机烤显卡,哎呀!烤好后的电流跳两一次到1.4几,这下完了,可能是显卡烤坏了就跟客户说显卡坏了,要得换显卡,客户问多少钱,我给它一口价报了他也答应换,打发客户走后我在料板中找了个一样AMD   024的显卡坏了第一不行,再坏第二个还是不亮😭😭😭
          怎么办呀,我就测内存这块的,内存的供电1.5有,VTT0.75有,就是复位0.24,不肯定不正常吧,我再测DRAMPWRGD有,PROCPWRGOOD也有了,换个CPU内存复位还是不出来,太晩了就下班了,哎……………,求太神们指教吧,我没招了

网友:
刷下程序,慢慢查吧

网友:
先把内存复位修出来

网友A:
这机器支持诊断卡的 把显卡拔掉 看跑马啊

网友:
刷完BIOS在测一下内存复位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这个!一直放在着!还没有搞好!也是跟你一样的问题!一开始以为显卡!换了也不行!

网友:
DRAMRST#要抓到内存才会发出。查查SM总线是否正常

网友:
我有一片拆机的这个主板 上A8的CPU CPU被我卖了 楼主有需要可以找我 绝对便宜

网友:
我上次遇到的南桥问题

网友:
拆下来之后才发现掉电了好几个

网友:
我的连内存复位都没有,DRAMPWROK,PROCPWRGOOD都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支持诊断卡的 把显卡拔掉 看跑马啊

搞过了,跑9C

网友:
条件满足,CPU 就是不发内存复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支持诊断卡的 把显卡拔掉 看跑马啊

跑9C什么问题啊

网友A:
这机器显卡问题抛17 亮机也跑17 基本到17还不现实就是显卡那边问题 你跑到17没 拔掉内存跑什么 插上内存跑什么 就知道又没过读内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显卡问题抛17 亮机也跑17 基本到17还不现实就是显卡那边问题 你跑到17没 拔掉内存跑什么 插上内存 ...

插内存不插内存都跑9C,内存总线有读内存就是内存没有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