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手机触摸屏失灵分析

楼主(2016-04-17):
如今手机触摸屏大多数均采用电容触摸屏,若遇到手机触摸屏失灵怎么办?解决手机触摸屏失灵的方法如下!
    手机触摸屏失灵的解决方法:
  1.先看手机屏幕上是否有脏物、汗水等等,这些原因很容易导致电容触摸屏出现失灵或者出现漂移现象;
    2.另外电容触摸屏不宜靠近强磁场的东西,比如磁铁什么的,靠的太近也会导致电容触摸屏会失灵,严重的话,甚至可能损坏;
3.若排除了这些因素,还是会出现电容触摸屏失灵的话,查一下触摸屏排线是否接触不良,一般拆机后重新插牢就可以解决问题;
4.如果是触摸模块坏掉了,就更换一个触摸屏;
5.死机,重新启动手机后,就能解决;
6.固件升级失败,由于升级过程中网络或USB数据线接触不良问题导致中断等,系统受到损坏,导致触摸类失灵, 重新固件升级可解决问题;
7.手机系统出故障也会导致触摸屏失灵, 可以恢复出厂设置或者刷机,刷最新版本的系统固件,来解决触摸屏失灵的问题, 如果还不行,找个正规的手机维修点去维修;
8.触摸屏摔坏的,只能更换触摸屏;
9.手机进过水,造成手机里面的零件损坏,拿去维修。

网友:
别的机子好像也可以这样分析吧

网友(2017-08-05):
认个证不容易啊 啥也看不了

网友:
6代以上没修过       看不到

网友:
6代触摸IC不是通病吗
自己同事几个都遇到好几个了

网友:
呵呵,感谢楼主分享,非常有用.能不能再分享点更深的

网友(2017-09-14):
这个好像看不到任何字啊 楼主 干嘛用这个背面

网友:
学习了谢谢。。以后能用到。。。。。。。。。

网友:
苹果手机触摸失灵是触摸模块的事啊

网友:
新手进来学习学习,多看看。。。

网友:
看不明白,只能看到绿的一片,还特意进来看下

网友:
我复制一下,省的跟我一样,看不清楚

如今手机触摸屏大多数均采用电容触摸屏,若遇到手机触摸屏失灵怎么办?解决手机触摸屏失灵的方法如下!
    手机触摸屏失灵的解决方法:
  1.先看手机屏幕上是否有脏物、汗水等等,这些原因很容易导致电容触摸屏出现失灵或者出现漂移现象;
    2.另外电容触摸屏不宜靠近强磁场的东西,比如磁铁什么的,靠的太近也会导致电容触摸屏会失灵,严重的话,甚至可能损坏;
3.若排除了这些因素,还是会出现电容触摸屏失灵的话,查一下触摸屏排线是否接触不良,一般拆机后重新插牢就可以解决问题;
4.如果是触摸模块坏掉了,就更换一个触摸屏;
5.死机,重新启动手机后,就能解决;
6.固件升级失败,由于升级过程中网络或USB数据线接触不良问题导致中断等,系统受到损坏,导致触摸类失灵, 重新固件升级可解决问题;
7.手机系统出故障也会导致触摸屏失灵, 可以恢复出厂设置或者刷机,刷最新版本的系统固件,来解决触摸屏失灵的问题, 如果还不行,找个正规的手机维修点去维修;
8.触摸屏摔坏的,只能更换触摸屏;
9.手机进过水,造成手机里面的零件损坏,拿去维修。

网友:
好东西  看着看着我也会维修苹果了

网友:
楼主再讲讲每个型号苹果的通病就好了

网友:
写了一大堆,真心没用,不够看你打字那么多,还是帮你顶下吧

网友(2017-10-27):
你这认证骗来的吧,哈哈。写了一堆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