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显示、触摸及背光灯的维修

楼主(2016-04-17):
IPhone5显示、触摸及背光灯的维修
  先看下iphone5显示、触摸及背光灯的原理图:三路背光灯供电,其中正极供电LCD_BL—CA进水最容易腐蚀,FL24很容易烂掉,背光灯供电有L3、D1、U23及电源IC组成的升压电路提供:如果LCD_BL_CA没有正常的电压,检查L3、D1、如果L3、D1没问题,如果更换U23。更换U23如果故障依旧那么重装或者更换IC,注意这个升压电路必须装显示屏的情况下才会工作;U10显示屏及触摸IC供电损坏无PP5V7输出,造成有灯光无显示,U10由LCD_PWR_EM来自显示屏,也就是说显示屏没装的时候回没有LCD_PWR_EN信号,相关的升压电路就不会工作,U10这个小玻璃管很容易坏,可短接C3与C1脚;J5的1、3、5、7、9、11脚是否存在虚焊或者断线的情况,当然L41、L42、L43、L44、L45上的那个电感损坏或者脱落也会造成无显示,只是这些电感出问题的情况要少的多;U5输出5.7V的电压供给触摸IC U14,并且供给显示屏的,这个负压偏压或者没有会造成显示屏黑屏并且有竖装的条纹,U15没有输出(在C438测量是否有5.7V) 的情况下检查输出是否有短路(测量C85对地阻值,如果有短路就按照查短路的方法查,如果输出没有短路就检查C434是否有电池电压送过来,检查L40、FL33是否开路,D5是否损坏,更换U15;这个U15处问题的是非常多,必须熟练完美的拆装U15;触摸IC U12、U14虚焊损坏会造成显示屏或者有竖装的条纹

故障现象:客户送修iphone5进水务显示也无灯光
维修检测:开机无显示
维修步骤:拆机检测,目的显示座子J5的5、7脚黑腐蚀了,用万用表测量5、7脚没有阻值,用刀片小心刮干净,加焊,装机试机故障排除

故障现象:客户搜送修的iphone5进水无显示
维修检测:开机无显示,但仔细看开机的时候能看到隐约的白苹果
维修步骤:拆机明显看到座子J5的1、3、5脚都有腐蚀发黑,测量1、3、5脚的阻值,1、2脚有阻值,5脚没有阻值,加焊5脚后依然没有阻值,测量电感     FL24另一端有阻值,明显是FL24坏了。短接FL24,短接FL24后装机试机,故障排除

故障现象:客户送修的iphone5进水无显示、无背光,并且机子发热很厉害
维修检测:拆机加电试机,发现不装屏的时候电流正常,装屏就大电流
维修步骤:装屏大电流,判断显示屏有一路供电可能短路了,可分别测量1、3、5、7、9、11脚的阻值发现11脚短路了。这一路电压从电源IC U7出来到这个显示屏的座子J5,于是把电源IC以及旁路电容C94、C129、C350、C351、C353都用松香熏白,在C350一端加上电压,逐步调高电压过一会发热的东西就会变色了,如果位置较窄,电源表的负极接地,正极夹住一个针对加电,等一会C350变色,拆掉后阻值正常,装机试机OK

故障现象:客户送修的iphohe5无显示无背光
维修检测:拆机加电不装屏的电流正常,装屏后大电流
维修步骤:测量座子的阻值,阻值正常,考虑到不装屏电流正常,装屏就大电流且阻值也正常,判断是背光灯升压问题了(因为不装屏电流的时候灯光、显示、触摸都是不工作的)用松香熏白升压IC U23,装屏过着一会U23会发热变色了,更换U23装机试机故障排除

网友:
58f7.............

网友:
看这种贴才有意思

网友:
谢谢楼主,维修和步骤很清晰

网友:
那么多进水显示故障!多谢分享

网友:
多谢楼主了 可以学到一点知识

网友(2016-05-20):
写得好详细,学习了

网友(2016-07-31):
这个很不错,都是实战例子,向大神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