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5s刷机报错4014维修一例

楼主(2016-04-17):
客户送来一台5S说刷机报错4014,此机器已经修过3次,动过电源 CPU没有修好。
拿到机子以后,重新处理了一下同行动过的电源ICCPU,故障依旧
看样故障应该出在外围电路上,首先CPU的几组供电

在查到给上盖提供的参考电压时问题来了,电阻R27一脚为1.2V 2脚却是0V,正常应该是0.6v(因为1.2V经过R27R28分压以后得到的0.6V电压)

这就只有一种可能,电阻R27损坏造成刷机报错4014,直接更换,故障解决

网友:
高手在人间也

网友:
底色太蛋疼了,看不清文字,望调整

网友:
基准电压没有是嘛!

网友:
对手机从来都是一片茫然!

网友:
这帖子发出来没有文字说明 一般人是不知道的

网友:
会动CPU的高手,会忽略掉边上的电阻?之前那位太粗心了吧。

网友:
果然是高手,都说你修了很多水果手机赚了一大票了

网友:
这种电路分析在苹果手机 不是事艾书上,有文章重点介绍过,给力的好书

网友:
楼主厉害  胆大心细!

网友:
这看的太费眼睛了

网友:
楼主总是游走于牛A和牛C之间

网友:
电流多少呢

网友:
楼主 你在哪儿弄的资料啊

网友:
还不敢动CPU

网友:
伙计 你在哪儿整的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