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75 进水机,开始大短,修好后,电流0.5A 不跑码

楼主(2016-04-17):
联想b575 ,从键盘进水,腐蚀了1v电压产生的元件(换掉上下管,tps51218)上电 ,OK  亮机。放了一天,第二天来看 电流0.5a 不跑码。插不插内存 ,电流一样。测得内存供电 数据 均无断线,加焊过CPU(次机为APU,焊在板上的那种)还是一样。但测得BIOS一脚电压老是1.2--0.8--1.1跳变,上拉电压正常,电阻阻值也正常。该脚直接进ec,换过ec 结果一样。在此 寻求各位大神的帮助。。。。。。

网友:
只能是看进水的位置,慢慢查了

网友:
可以看看进水的位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
测一下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SMB都没抓内存,查查前面的PG信号,重点看看进水和你修过的部分

网友:
AMD还是INTER  ?  COMS电池。。

网友:
我手上有个一样的,不知怎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