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iphone6指纹无效维修案例 分析

楼主(2016-04-17):
客户送修iphone6指纹无效,正常使用出现故障: 1、测U1503指纹IC的16.5V供电正常
2、指纹接口J2118 的1.8供电没有
3、测发现FL2133电感断开
4、短接电感FL2133
5、装机测试、指纹正常
总结:测量指纹相关电路的小元器件。

网友A:
估计能收个500大洋了

网友:
看来理论很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能收个500大洋了

估计他只是为了挣点分哦

网友:
能跑电路修机呵呵

网友:
修的不错,描述的很有条理,学习了

网友:
不能上图啊。。好可惜。。

网友:
有的时候小问题 如果不重视 直接搞芯片 就会适得其反

网友:
U1503供电16.5v?

网友:
楼主又来分享经验了~~~这会不问你要图纸了~~~呵呵

网友:
有图片吗我学习一下

网友:
票子又到手了,不错不错

网友:
学习了,分析大师

网友:
电感怎么容易坏吗

网友:
反正就是指纹电路的原件是 吧

网友:
请问楼主,我指纹修的少,我刚把一台指纹功能正常的机器拿来测,16.5V能测到,1.8V怎么也测不到,我把指纹排线扣好了的。还有就是不扣指纹排线测得到一点电压不?就像类似背光不扣是B+扣了是16V的道理不?

网友:
检查相关的小元件是放在前面的,最后在搞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