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南桥的cpu 为什么取下来总是变形成了弯曲状态

楼主(2016-04-17):
集成南桥的cpu 为什么取下来总是变形成了弯曲状态,遇到很多次了。基本无解,各种方法试过干燥处理后拆下来还是弯曲。难道它本身就是变形弯曲的吗?

网友:
如果烤箱烘过。还是这样,估计重值没意义,只能换新
有经验或售后的朋友可以发表一下经验看法

网友:
因CPU太长了,核心PCB板也太薄了。

网友:
同问 那该如何取下和换上 工厂是怎么焊上这个东西的...

网友:
你bga风嘴也是长的吗,受热均匀吗

网友:
4代的CPU吧,老是变形 谁有解决办法  重金感谢

网友:
这个不好搞了,bga不均匀出风的话,很容易就变形

网友:
这个U真的不好做,加焊一下BGA就会翘起来,重做也是不行。

网友A:
用桥植好珠子后会恢复正常的

网友:
bga 封装的CPU 一般坏了就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桥植好珠子后会恢复正常的

弄上珠子就会恢复,那感情好哦,神恢复

网友:
售后处理 这种单CPU桥就是这样弄的啊。英特尔设计为这样的。

网友:
风嘴温度不均匀呀,,,,,,,,,

网友:
应该和受热没关系,我用回流焊炉摘下来还是变形

网友:
4代的吗,我以前取过几个,基本全是弯曲。。。就是桥的那一小块和旁边cpu的那一块晶体中间弯曲。。。后来慢慢做的多了,上BGA之前一定要在烤箱里150°烤几个小时,,在取他就老实了,。。。楼主可以试试,,,当然这个对BGA要求也很高的。。。BGA太次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