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低级问题,主板修复位的

楼主(2016-04-17):
这个主板我修了一个礼拜了,修到现在也修得懵了,此板是要求修复位的,拿到板之后,测对地值都是ok的,再测供电,首先内存供电不正常,修了修,有供电了,但是点亮机没有多久就掉电,然后就接着烧场管,烧电容,又换场管,换电容,现在插上12V小4pin不触发,拔掉12V小电源可以触发,但是测cpu供电有3.5V,我就很奇怪了,12V供电我都没有插,怎么CPU供电有电压呢?最近修板修得神志不清了懵了,求助大神分析下原因,指点指点

网友A:
我修到的死机重启的比较多,这样问题很多都是PG出现问题了,

网友B:
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表没电了,鉴定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到的死机重启的比较多,这样问题很多都是PG出现问题了,

CPU供电都不正常何来的PG?

网友C:
看看是不是场管短路了,换了还烧就换电源芯片试试,这是MS的板?

网友:
手上有一块联想的,也是没CPU供电

网友D:
小4针都没插就有CPU供电,确实奇怪,难道哪里短路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你肯定没有遇到过来,这是基地人为制造的故障,可把我修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场管短路了,换了还烧就换电源芯片试试,这是MS的板?

七彩虹的板,场管换了好几次,电源管理芯片没有找到合适的,up6901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4针都没插就有CPU供电,确实奇怪,难道哪里短路了

短路不是吧,我更严重怀疑漏电

网友F:
不插12V独立供电,还有3.5V,真是奇怪,这个3.5V是从哪里来的啊?  要是我直接用烧鸡大发了,不信搞不出来到底你从哪里过来的!哈哈  只是我这么想啊,没准一烧就冒烟一大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插12V独立供电,还有3.5V,真是奇怪,这个3.5V是从哪里来的啊?  要是我直接用烧鸡大发了,不信搞不出来 ...

台式机主板也可以烧机?这是基地的板,我可不敢乱搞

网友G:
是不是有其它电压窜过去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台式机主板也可以烧机?这是基地的板,我可不敢乱搞

台式机为啥不能烧啊!没事!干,充气量被老徐干一顿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有其它电压窜过去了

对啊,我也是这么怀疑的,可是这个3.5V电压是怎么过去的就是龙不明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台式机为啥不能烧啊!没事!干,充气量被老徐干一顿呗!

烧得老徐满脸惆怅啊   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你肯定没有遇到过来,这是基地人为制造的故障,可把我修懵了

我现在就在基地啊,但是学的是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台式机为啥不能烧啊!没事!干,充气量被老徐干一顿呗!

你来试试,是不是没有门外趴俯卧撑趴爽啊?完了,欠一块复位板,不合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就在基地啊,但是学的是手机

认识下啊,师兄

网友:
不应当出这个电压的,,。。

网友:
那里串路了吧

网友:
兄弟你的是负电压吧?应该是你万用表电池的电压,你把你黑笔再点另外的接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