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85 不能改BIOS重启

楼主(2016-04-17):
有没有人遇到Y485刷BIOS亮了,不能改BIOS改了就不能亮了

网友:
过来混点经验分数的  打酱油

网友:
不能改BIOS  指的是 不能设置CMOS的参数吗?

网友:
是BIOS里不能设置吗,亮了还改什么,时间进系统设置,硬盘模式吗,可以找个硬盘装个系统试下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过了 目前棘手了 不晓得楼主解决没

网友:
我也有个一样的问题  换显卡 OK 不换也行  在BIOS里 把独显关掉 就OK了

网友:
这算是个蛋疼的设计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