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精锐V38 求图纸 板号TGS215TR REV1.1

楼主(2016-04-17):
清华同方 精锐V38 求图纸 板号TGS215TR REV1.1  待机电流2A多 南桥特烫  果断换南桥了 但是不触发  我想找个图纸 这个板子第一次修 不怎么了解 有没有共享图纸的

网友A:
这个图纸不用找了,没用的。我上次也遇到一台这种本。3V与5V待机短路,最后放生了。网卡/EC/桥全短路。估计是被雷劈的,EC上面都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纸不用找了,没用的。我上次也遇到一台这种本。3V与5V待机短路,最后放生了。网卡/EC/桥全短路。估计 ...

好吧 不管是不是 我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 不管是不是 我研究一下

研究出结果了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