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ONY VPL-EX5通电3分钟掉电,然后按开机键没有反应。

楼主(2016-04-17):
首先遇到这样的故障,全面拆机,除尘,完美除尘后故障依旧,观察发现风扇运转也很正常的,很明显了,不是散热的问题!基本上都是电源的问题了,之前在明基工作的时候,通病就是那个开关电源管理芯片 离线开关TOP247YN 很容易出现发烫的问题,结果这个也是工作一会拔电,手摸超级烫手,直接跟顾客报价维修了,利润还不错的,你懂得!在淘宝上面发货,不要买太便宜的,最好是天猫上面卖,比较靠谱。最后就是拆那个三色排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他们是往上面撬的啊,不是推拉的那种!

网友A:
学习到经验了,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前一年前修投影的时候就弄坏过那个卡扣

网友C:
这是一体机?这芯片 没换过  显示器有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一年前修投影的时候就弄坏过那个卡扣

所以我再次提醒大家,虽说不是啥经验,但是可以帮一下维修的同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体机?这芯片 没换过  显示器有用的吧

显示器上 还没碰到

网友:
这种显示器用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到经验了,多谢楼主分享!!

能够帮助大家才是我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