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进BIOS不能保存

楼主(2016-04-17):
最近修到一个同行修过的G470主板,问题是进水机。同行修的差不多了。就是还没有亮。我一看原来是掉件了,U2很重要的一个信号。是CPU的复位信号吧。,换上件以后。能亮机了。还想这么好修呀。结果一进BIOS设置。出问题了。原来一点保存设置。直接不重起,电流掉到0.67等 会直接掉到待机。而且用健盘软重起也是不行,如果直接进系统会提示代码7B错误,这像是硬盘模式问题,后来把BIOS都刷过了。还是一样的现像。,请教各位师兄弟,有人见过这样的情况吗。能给个维修思路吗。上家换过桥,其它也都正常 。]]

网友:
bios电池跑线路,确定好进桥,那就是桥的问题

网友:
上家换过桥吗?BIOS如果刷过,可以测一下集显供电

网友:
应该是桥有问题

网友:
查一下rtc电路

网友:
我这边也是一个进水的机子 烘干后0.9 开不起来 等楼主解决

网友:
此问题已解决。原因是。我想重启不行,有可能是那个电压不正常,在待机的时候测量3VS电压有点,有0.7到0.5不等,。所以二话不 说,直接换掉转换管。没想到正常 了,。软重启也正常 了。最后又将BIOS二个一起刷了。反复测量没有问题 ——,好了

网友:
桥的问题,我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