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3_DRAMRST#复位拉低求助!

楼主(2016-04-17):
  划横线的电阻和电容都排除了。确定是CPU这边的DDR3_DRAMRST#拉低。大师们求解,我都修了2天了。束手无策,求指点。感谢!!

网友A:
u这边拉低,说明你前面的条件有不满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u这边拉低,说明你前面的条件有不满足的

CPU这边的CPU复位没办法测。有点位都没测试点。但其它条件没异常,还有什么条件要测??

网友:
还没有到内存这一步吧。。

网友:
帖子都又沉了,大师们不要潜水嘛,帮帮忙,谢谢!!

网友:
把上拉电阻变更一下拉高电平试下好木有。

网友B:
楼主,你确定cpu发出了内存复位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确定cpu发出了内存复位了吗?

无法确定 这个,没法测CPU的复位啊,我也没办法,点位上都没有测试点,没办法知道,但其它条件都对,像PM_DRAM_PWRGD、H_VTTPWRGD、H_PWRGOOD这些都正常了,应该CPU复位出了吧!

网友C:
查查CPU这边的小供电和PG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查查CPU这边的小供电和PG吧

CPU的周围小供电都查了,没发现问题,PG也就只有几个,也都对的

网友E:
PS_S3RSTGATE查下这个信号 高电平导通Q39拉低内存复位信号,使之复位有效。我觉得这个信号正常为低才对。个人理解。

网友E:
能把这个图纸发给我看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PU的周围小供电都查了,没发现问题,PG也就只有几个,也都对的

你也可以不必纠结这个  桥如果没读取到正确BIOS 也不会检查内存跑码  刷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把这个图纸发给我看看吗

给个QQ嘛,我传给你,在这里上传要下载分,或者我上传了,你下载后我给你加扣的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也可以不必纠结这个  桥如果没读取到正确BIOS 也不会检查内存跑码  刷刷BIOS试试

BIOS已经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也可以不必纠结这个  桥如果没读取到正确BIOS 也不会检查内存跑码  刷刷BIOS试试

为了确定排除BIOS可以网上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PS_S3RSTGATE查下这个信号 高电平导通Q39拉低内存复位信号,使之复位有效。我觉得这个信号正常为低才对。个 ...

PS_S3RSTGATE为低电平,哪就不对了,这个是高电平怎么会拉低呢?又没接地。有个C232电容接地得嘛

网友:
高手都潜水了吗?帮帮忙呀,谢谢,谢谢!版主们帮帮忙,谢谢

网友:
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内存复位是在跑码过内存之后才有的,想想吧,我从来不量这个信号

网友:
我也碰到过,没修好放弃了,修好了麻烦告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