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471进水维修

楼主(2016-04-17):
客户送修宏基E-471,拆机发现有三个地方进水, 先清洗了一下,有的芯片引脚腐蚀了,可以清楚的看到内存供电IC的12脚直接断了,取下芯片补焊,装好后通电按开关,电流微变就又回到原来的待机电流,有电流微变说明应该是触发了只是不上电而已,找到图纸测了下PWRBTN按开关有3.3跳变,直接测S电压,SUSB# SUSC#按下开关都有,接着测MAINON瞬间 也有,内存供电瞬间也有,1.05V 1.8V瞬间都有,想了想这电流微变这些S3电瞬间都有,应该是二极转换电源之类的问题,就把MAINON所有控制的地方都测一遍。结果这样马上就找到问题根源了。请看图 MAINON控制转换MAIND结果没有,最后测量发现是PR139电阻坏了15V没有过来,维修就这样结束了很简单,下面我把所涉及到测量的地方图发给大家看看,以后遇到这种也好测量

网友:
:真有水平

网友A:
这个问题那边一般怎么报价呢

网友:
471这款机子卖的还是挺多的

网友:
进水不难

网友:
水平很高 学习了

网友B:
撸主NB !这款机器好像每次遇到都是这块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那边一般怎么报价呢

如果是普通客户的话要看人了,好说点的300左右,不过我这是服务站的机子只能收1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撸主NB !这款机器好像每次遇到都是这块问题!

其实CPU供电以前的还好拉,遇到CPU供电我也修不好

网友:
昨天遇到一个进水的,清洗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上周有个 没修好 宏基E-471

网友:
上拉电阻坏了

网友:
我昨天遇到个联想的,也是进水的二修机,对着图纸只要有耐心基本都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