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SUS BIOS更新程序BIOS CONVERTER

楼主(2016-04-17):
        真是蛋痛,ASUS官网上说老COM架构升级新CAP架构要先安装BIOS CONVERTER,还说在什么BIOS-公用程序栏里面可以下载,找遍了都没有找到。我想砸键盘了,求大家救救我的键盘啊!!!

网友A:
是在线升级?系统里面官网提供的软件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在线升级?系统里面官网提供的软件刷?

不是在线升级,ASUS老BIOS版本架构是.COM的,新版本BIOS架构是.CAP的,BIOS里面有升级程序,但是老版本的BIOS里面的升级程序不能直接升级新版的.CAP文档,要下载一个转换架构的.COM的BIOS,刷了这个BIOS后就会自动转换架构,然后就可以升级.CAP的BIOS了。
       要命的是官网上找不到这个可以转换架构的BIOS文件。求助以前有人下过的发一个啊!

我也是醉了,你到是有BIOS-公用程序这一栏啊,叫我到哪里去找啊,坑啊

网友B:
郁闷,终于找到了,在选择操作系统的时候要选择其它,做得真隐蔽,真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郁闷,终于找到了,在选择操作系统的时候要选择其它,做得真隐蔽,真坑啊

写个帖子吧。给你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