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60 内接花屏,外接hdmi正常。附上图纸 原厂bios

楼主(2016-04-17):
dell 5460 内接花屏(4分屏),外接hdmi正常。板号:DAOJW8MB6E0,板载i5,独立N卡。各户送来时说屏线,屏都换过了。故障依旧。 找到图纸后,得知 hdmi lvds 信号都从 pch单路 输出,显卡没有输出,然后测分叉 正常, 随后果断换了一个南桥,型号slj8e,不想到是换后 读内存 后不跑吗,不亮机,一开始怀疑是这个新桥的问题,可能没焊下去,加焊一次 现象一样,后来我把 它原来的桥 给植株 换回来,花屏故障还原,又换了一个新桥,跟第一个新桥一样。读内存不跑吗,最后刷了无数个bios,某宝买了一个话说是原厂的bios,刷上后还是不行,最后放弃维修了。以后你们遇到这个机器桥的问题就直接换主板。。。换桥是修不好的    附上图纸,原厂bios(某宝买的没修好不知道是不是原厂)。

5460 DAOJW8MB6E0 REVE.pdf

网友:
4分屏 满屏的 麻子

网友A:
这机器 集成度太高 直接换主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 集成度太高 直接换主板吧

最后只有换班了 才能解决了

网友:
修不好直接换版的了  搞得那么麻烦

网友:
这个故障,确实让我们学习了一下,现在全板都BGA了,确实修起来累人~~~

网友:
确实呢,不好修呢

网友B:
还是换板省事,这样搞了半天,还拾两个桥进去,误工误事

网友C:
楼主没加焊显存试试吗以前遇到过4分屏是加焊显存好的

网友:
4分屏是不是显存问题,换板就是现在广东那边市场太乱,换了板都是维修过的旧板,返修率高
,新板难找!

网友D:
楼主修机子不考虑成本吗  为什么不加焊一下显卡试试呢

网友E:
这种双显卡基本都是南桥管理显示输出了,输出不正常肯定是先找南桥了,但这年头的平台很难修,一动南桥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了

网友:
哎 搞维修不容易,这样算下来倒亏本了。顾客砍价,同行杀价,维修这碗饭越来越难了

网友:
一动南桥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了,同感了要动桥的我现在建议换板了.

网友F:
可能你买的桥不好吧 我换过这机器的桥 可以换的

网友:
这种机器  真够折腾人的

网友:
新款的集成板很贵,没几个愿意换,加上赚的不多,保修期又短,刚好一个月坏了呢?赚200块,承担的风险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换板省事,这样搞了半天,还拾两个桥进去,误工误事

换班 就不会马来给我们修了 别人自己会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加焊显存试试吗以前遇到过4分屏是加焊显存好的

不是显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机子不考虑成本吗  为什么不加焊一下显卡试试呢

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双显卡基本都是南桥管理显示输出了,输出不正常肯定是先找南桥了,但这年头的平台很难修,一动南桥有很 ...

对头 就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能你买的桥不好吧 我换过这机器的桥 可以换的

两个桥不可能都有问题吧

网友:
机子好难修    尤其是 集成度高的

网友:
有的就是这样难弄  bga来来回回做很烦

网友:
关键换板的成本高不。

网友:
不会俩个桥都是坏的吧

网友:
你应该先改成集成试试,如果还有问题才是桥的问题,如果集成还是不行,那就是显卡的问题了,和桥没关系!和桥有关系这个有图片,元件都有标号应该好修呀,屏线接口打一下阻值, LVDS关键点测试一下,一般都能好!

网友G:
谢谢楼主的提醒,加分支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楼主的提醒,加分支持下。

谢谢支持1111111111111

网友:
桥上贴个纸啥意思

网友:
看标题我以为四屏显示是BIOS问题呢,原来不是那么回事啊,为什么没动显卡呢

网友:
集显的一般是南桥问题比较多

网友:
难道买的两个新桥都是有问题吗

网友:
其实这种主板不好搞了维修成本打了就直接换主板。省事

网友:
slj8e 到没听说不能换桥的,有没有试试把桥换成有铅的试试

网友:
超级本本真的是越来越是不好修了,特别是4到5代CPU的集成度太高,有些新的IC也不好找,客户又急用,维修本本越来越累了。

网友:
这情况先压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