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N73-AM装系统入进PE蓝屏故障一例

楼主(2016-04-17):
客户描述:有时开机显示屏无反应,有时开机特慢,两三分钟。查了一下如客户所描述,于是把板折了出来,裸板上电测试,可以上电正常跑码亮机,
还以为是外设的问题,把机箱上面的USB接口和开关检查了一遍,未发现故障。把散热器和内存都清理了一遍,以为故障解决。进PE试了下,还未进入PE界面出现蓝屏, ,以为是硬盘模式没有调,进BIOS看了一下,是IDE模式,换了个U盘再试,又出现蓝屏,STOP:0X0000006A,出现不同的蓝屏代码,找了一圈找到一个二代DDR800 1G的内存,换上去,进PE正常,安装系统也正常!就是不知道后面还有什么问题 ,只能让客户先试用下再说!
总结:PE蓝屏和系统蓝屏,及机器工作不稳定,可以更换内存试下!市场上假内存比较多,有些时间用久了,稳定性欠佳,会引起奇怪的故障!写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A:
一般这样的机器我会先扫描硬盘及内存...扫描内存有时会报红并不是内存坏,amd的极可能也是u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样的机器我会先扫描硬盘及内存...扫描内存有时会报红并不是内存坏,amd的极可能也是u坏...

不会扫描内存!

网友:
如果将就用,加焊单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会扫描内存!

下个mem的,支持4g大内存.....或者直接找个img的镜像,放到u盘编辑一下引导菜单就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个mem的,支持4g大内存.....或者直接找个img的镜像,放到u盘编辑一下引导菜单就好用了...

谢谢,一会下个试用一下!

网友C:
pe 里面就有测内存的工具

网友D:
蓝屏的机子 我一般都喜欢用拆除法和代换法去试机

网友:
反正先把能换的先换了再说

网友E:
我有个X2 245的U就容易蓝屏,劣质产品

网友F:
蓝屏 06代码 不是有些像这两天的补丁问题吗?  看样子其他也会06

网友G:
我晕内存啊 我cao 啊是我的话一定以为主板不知道在那里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pe 里面就有测内存的工具

哪一个工具?介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蓝屏的机子 我一般都喜欢用拆除法和代换法去试机

我一般是先看硬盘有没有坏道,再做个系统,然后才会查内存这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个X2 245的U就容易蓝屏,劣质产品

CPU引起蓝屏的还是很少见的,我见过几块AMD坏的CPU,特别是之前的5000+ 5200+

网友:
引用 网友F:
蓝屏 06代码 不是有些像这两天的补丁问题吗?  看样子其他也会06

听说最近升级引起蓝屏的是6B,我这是进PE出现的蓝屏,应该和补丁没有什么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晕内存啊 我cao 啊是我的话一定以为主板不知道在那里下手...............

先简后难。排除一下!

网友:
谢谢  又学了一招

网友:
cpu问题吧。在试试看

网友(2016-05-22):
内存还会出这样问题,之前没遇到过,顶多是死机,不显示,卡在logo上,出现的代码也稀奇古怪,市场上的新内存都是用二手内存进行回收处理加工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