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5s刷机报错-1故障分析

楼主(2016-04-17):
苹果5S报错-1,根据经验来判断,故障出在了基带码片这一块。
首先检查了基带码片的供电

测试了C61_RF电容,电压来回跳变从1.80,这种情况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基带电源损坏造成的给U6-RF1.8V电压不正常

直接更换基带电源,

网友A:
跳变然后呢。。。。。。。。。。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想说电容漏电啊 换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想说电容漏电啊 换了就好

楼主的意思应该不是说电容漏电,而是想说基带电源虚焊,导致那电容的电压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变然后呢。。。。。。。。。。

有跳变说明,那基带的1.8V供电不稳定,然后查它的上级电路,就是基带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