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97触发掉电

楼主(2016-04-17):
如题,一开机就掉电,所有供电都有,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
查下开机针电压

网友:
缺电压,电压不全

网友:
少电压,可能还有短路

网友:
我也被掉电这个问题难住了 电流到2a左右掉电 主供电ok

网友:
有不有短路 看看

网友:
复位都正常的话    刷个BIOS吧

网友:
换CPU,加焊桥,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