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z-5423开机背光亮黑屏不显示,加焊过桥

楼主(2016-04-17):
如题,打过lvds阻止都正常,屏供电也正常,就是不显示,难道CPU出问题了吗?还是独显,但是开机默认的是CPU里面集显工作吧,还是CPU的集显供电不正常呢?请指教

网友:
屏的3.3V主供电也出来了? 出来的话换个屏试试

网友:
会不会屏不一样也不行啊

网友:
换屏试了一样不行

网友:
先刷bios、不行换显卡

网友:
TM的,我加焊CPU,桥,显卡,还是这样,快奔溃了!lvds测不到信号

网友:
我也有一个背光亮 没有成像 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你说的问题太模糊了

网友:
觉得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外接呢 外接是什么样的情况 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