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040 严重进水 无待机,0.18A 短路,修后2声报警 不亮机

楼主(2016-04-17):
M4040 严重进水 无待机,0.18A 短路,修后2声报警 不亮机

维修过程:M4040 拆开发现严重进水,0.18A 短路,待机51125A 发热 ,3D3V_PWR_2 电压被拉低 只有1.2v左右,此位置直接上3.3V烧鸡。,IO发热。换IO后待机0.006A,没有待机3V 5V,换51125A 后故障一样!

51125A 1和6脚开启电压都为0,这个机器要读BIOS后 才会开启3V 5V待机(菜鸟拙见,高手跳过),直接刷BIOS后,待机电流0.016,待机3V 5V 正常了。开机0.7A 0.8A,不跑了,喇叭2声报警,查资料发现2声多为CPU 故障,进水机器很难判断,难道我刷BIOS版本不对,因为这个机器CPU 不同,版本很多,跪求各位老大,高手,工程师指点,小弟感激不尽,愿意以身相许·········期待各位的回复·····

网友:
这个机器还有问题就是不充电,插上电池待机电流没有变化,是不是可以从这个方面入手了?

网友A:
查各大供电正常否,PLEST出来否,不要以身相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各大供电正常否,PLEST出来否,不要以身相许

各大供电都有了,CPU 2组分别是0.9V 1.35V,PLEST是个什么信号 ?图纸上查不到,M_RST# 1.5V,兄弟帮帮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大供电都有了,CPU 2组分别是0.9V 1.35V,PLEST是个什么信号 ?图纸上查不到,M_RST# 1.5V,兄弟帮帮我

PLT_RST#  这个复位吗?

网友A:
是的,PLT rst
有没有

网友:
重新刷BIOS后,0.77A 不报警了,还是不亮机,进水机器真实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PLT rst
有没有

3.3V 有的

网友:
IO 7脚,有3.3V

网友C:
什么版号 我帮你找找

网友:
维修过程更新:刷了很多版本BIOS,有的开机不报警,也不亮,有的报警2声,内存复位M_RST# 有时候有1.5V,有时候没有电压,综合报警2声判断CPU不良,加焊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版号 我帮你找找

非常感谢你,已经修好了

网友:
这种有可能是CPU不得行了吗。

网友:
多刷几个试试

网友:
进水也会导致CPU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