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修的蛋疼还没好,苹果a1466,有图纸。

楼主(2016-04-17):
来机不上电,量电压发现3v3-s5,一会有一会没有,一跳一跳的,换了个待机芯片好了。然后又查查内存供电没出,查了查原来EN信号的电阻偏移了。所以这板子肯定有人动过啊。有了内存供电后,电流一路上来了,以为亮机呢,上屏,发现屏供电和背光都有供电了。但是屏不亮,莫非暗屏,刷个BIOS依然如故。估计不是BIOS问题。又好不容易从别人那里借个屏过来,还是如故。量了屏接口那里一个一个量的,由于不是清楚每个针脚的电压值,但知道的都正常。主板上就一个CPU,难道是CPU问题吗?好像不是啊,因为显示部分都工作了啊。由于此板被修过,我怀疑被做了“瘦觉”了,但可惜我找不到原因啊,所以请问师傅们,看看有希望没有。附图纸

迅维网chinafix.com_苹果 A1466 820-3437-B.pdf

A1466 2013年最新版本 820-3437-B 无水印.zip

点位

广州迅芯科技 -7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A:
楼主,你怎么这么多机器修啊,而且都没有修好啊。这机器就是开机不显示故障,想想办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怎么这么多机器修啊,而且都没有修好啊。这机器就是开机不显示故障,想想办法吧。

谢谢你的加分,但你说的就是没用的话啊,我也知道开机不显示啊,显示了,就好了啊

网友B:
这问题看来高手也不会弄吧

网友C:
做时间长了,就蛋疼了,建议楼主走一走,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时间长了,就蛋疼了,建议楼主走一走,就好了

你说的就像神话一样,哥最后两分加给你。

网友D:
楼主你的意思现在是开机不显示?
还是开机没有背光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意思现在是开机不显示?
还是开机没有背光哦

没有图像也没有背光,电压都有了,咋回事,邪乎不

网友E:
这个图纸是那年的啊

网友:
看看显示信号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图纸是那年的啊

2013年的板子

网友:
量哪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意思现在是开机不显示?
还是开机没有背光哦

有背光电压,但是不亮 啊,没显示,没图像噢

网友F:
我觉得还是得查供电,所有供电,还有一些通过下拉或者上拉电阻来进行配置工作方式的,比如 rom的工作方式等等

网友G:
是不是CPU虚焊啊,这种CPU很容易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还是得查供电,所有供电,还有一些通过下拉或者上拉电阻来进行配置工作方式的,比如 rom的工作方式等 ...

ROM工作方式?搞不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CPU虚焊啊,这种CPU很容易虚焊了

也是有可能的啊

网友:
苹果笔记本太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看来高手也不会弄吧

不知道啥情况啊

网友H:
换个背光芯片嘛。。。。查一下背光附近电路咯断线之类的

网友I:
我有个同样的,cpu电压低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有个同样的,cpu电压低

真的假的,你怎么知道低的?

网友J:
我也支持楼主,苹果的问题比较复杂,找个师付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支持楼主,苹果的问题比较复杂,找个师付看看

我就是师傅,这里我修的最好啊

网友K:
高压测到有多少v?正常的一般有24v左右

网友L:
楼主指的背光有供电还是背光能亮?如果背光都开启了那就考虑CPU问题,用手压压CPU,或吹见枪加热CPU试下,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楼主指的背光有供电还是背光能亮?如果背光都开启了那就考虑CPU问题,用手压压CPU,或吹见枪加热CPU试下,

有电压,不亮。咋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K:
高压测到有多少v?正常的一般有24v左右

是24v,有。

网友N:
那就买个料板比对一下,看看是不是少配件,如果是换配件就难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有电压,不亮。咋回事?

插上屏就会有电压,说明还没有检测到屏,内存过了吗,内存波正常你就要考虑下CP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那就买个料板比对一下,看看是不是少配件,如果是换配件就难搞了,

料板也少见的,不过可以对照一下的

网友:
CPU虚焊了吧

网友:
嗯,有可能噢

网友:
估计还是被做了手脚  仔细放大镜观察

网友O:
苹果机修的太少了,要多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O:
苹果机修的太少了,要多向你学习。。。

我修的也不多,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个背光芯片嘛。。。。查一下背光附近电路咯断线之类的

噢,或许吧

网友P:
我有台A1466时开时不开,头痛啊
我爱迅维网1188
洗刷刷就好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P:
我有台A1466时开时不开,头痛啊
洗刷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