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g 电流1.4 不显示

楼主(2016-04-17):
待机正常,开机电流跑到1.3 1.4 左右就不动了 内存供电也正常,显卡加焊故障依旧,怀疑BIOS 已刷了2个还是不好。给点思路!
显卡

网友:
内存数据时钟脚有波形吗

网友:
按时序来搞

网友:
看看SMBUS波形,应该是正常的,然后看EDID,看波形状况

网友:
显卡换了试试

网友:
别怕麻烦,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换显卡试试

网友:
来自: 北京
我这也有一台同样情况的机子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显卡坏了,换个显卡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看下内存有没有波形

网友:
示波器 打下内存波形 跑没跑显卡.

网友:
我们一天维修也很忙,赚钱很难得,下载10分回帖才一分。不知道说什么。

网友:
这个机器 相当麻烦,老是不跑码, 都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改集显绝对OK,拆了显卡,和供电芯片组

网友:
换了个显卡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