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手机5s开机白苹果定屏分析一例

楼主(2016-04-17):
开机白苹果定屏有2种情况引起第一个是U2引起第二个是硬盘,首先用数据线测试了一下,如果U2损坏会造成不连机,现在链机正常就可以说明U2没有损坏。现在开机白苹果定屏就一个可能就是硬盘损坏或自身条件没有满足,(测量)

硬盘的1.8V  3V供电正常 在测CPU发来的片选信号R82

两端的电压不一致一端有1.8V过了R82以后

就成了
1.5V,直接更换电阻故障解决。

网友:
楼主发的贴子不要改底色啊,好难看

网友:
技术贴,有帮助

网友:
电路分析啊,真厉害

网友:
AP_TO_NAND_ANC1_CEN0_L,电压是0v是吗

网友:
分析的比较透彻,学习了

网友:
有图有文,修的好,写的也好,谢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
差了0,3V也会影响??????????、、、

网友:
这颜色也太什么了吧

网友:
这一般判断不出是电阻坏了。1.8v变成1.5v还以为是压降呢。只有对电路非常熟悉的人才能发现。

网友:
学习中 手机主板没有修过

网友:
这个牛逼!努力学习中!

网友:
虽然没修过手机 但这个帖子很赞 以后我打算向手机进发

网友:
什么也看不到

网友:
楼主又是整的大绿底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