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 Carbon 12298-2 LMQ

楼主(2016-04-17):
想知道有修好的没   BIOS刷了   内存  CPU加热了  还是原状态  电流0.26A     初始状态是开机键盘灯亮一下就重启了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这样的  bios刷了好几个  还没好   无从下手

网友:
吹下U32 和 U28 看看,,,,,,,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我的电流跑0.4

网友A:
只要你能把CPU重种好,我包电脑正常。这电脑就是U的问题!

网友:
我两台一样的,搞好一台。一台没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能把CPU重种好,我包电脑正常。这电脑就是U的问题!

CPU  封胶呢    风险大不

网友:
以前过两台都是CPU坏的,风险大都没有做还给客户了

网友:
一样的现象,刷了几个BIOS,加焊U,内存无果

网友:
楼主干好没有

网友:
这个我碰到好多台,全是要么没搞定,要么换板,有一个加热CPU好了,后来又返修了。搞得看到这台机都没兴趣了。

网友(2016-06-09):
楼主修好没我这也有一个问题是一样的,修好分享下

网友:
测试各个电感的瞬间电压,看哪个没出,就查哪个

网友:
碰到这种机子,我们只刷个BIOS,不行就交换

网友:
这种板除了刷bios别的都不好搞

网友:
先围观下 有太一样的

网友:
围观 有一台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