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K90I键盘触摸不能用

楼主(2016-04-17):
  如题  有一台苹果A1278 进水了键盘和触摸板都不能用  换了键盘和触摸板还是不能用   哪个是控制这两个的芯片呢  有修过的指导一下

网友:
进水了不一定就是芯片坏,可能线路不通占多数

网友:
触摸板的事吧

网友:
ec控制键盘触摸板

网友:
一般都是SMC有问题

网友:
排线要插下,看有没有腐蚀断了的,再看看键控啊

网友:
楼主你这个先看一下 触摸板的供电 信号正常没?修好触摸的功能再修键盘

网友:
个人觉得  ,ec问题可能性比较大。换一个料板上的试试

网友:
键盘接口旁边有个芯片  。你可以重点查一下。。。

网友:
是开机就不能用还是进系统之后不能用?

网友:
进水一般主板腐蚀的可能性比较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