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滚动条处掉电

楼主(2016-04-17):
联想Z460,每次总是在滚动条掉电的可以不要走弯路了,直接刷BIOS就可以了.附上BIOS,此BIOSZ460和G460都可以刷,板子是一样的

网友:
多积累经验  少走弯路。谢谢。

网友:
现在的机器,BIOS 引起的故障太多了,

网友:
这个bios可能是太多了,上次好机器备份的bios,刷在一个BIOS损坏的机器上就是不行!后来又刷了另一个就好了,哎!怀疑是bios就多刷几个吧,现在的BIOS  呵呵!

网友:
感谢楼主的BIOS。好人

网友:
谢谢!分享

赵子文 -2 严禁灌水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是CPU供电不足引起的

网友:
现在的机器的BIOS故障越来越多了,不知道是功能变多了所以不稳定还是容量变大了存不牢,,,,各种问题

网友:
有没有大电容。大电容容易引起

网友:
很多到滚动条的都是光驱有问题啊

网友:
散热器也坏得多

网友:
我也感觉 是CPU的问题 ,就是 现在机子都装起来了,等会找个CPU试一下。   这个机子最初的问题是不亮,干了一下先卡后亮了。所以一直没有考虑到CPU

网友:
现在 论坛的BIOS 只有像你这样附图片的 才敢下 寥寥几字介绍的我都不敢下

网友:
内存,硬盘,cpu  裸机,bios,供电,我只会这么多

网友:
这台情况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460版本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