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9800GT 黄金版 512M DDR3不显示的维修

楼主(2016-04-17):
前两天给个客户换了坏主板,刚好二天,今天一早又拿来了,经测试,这回不是主板的问题了,而是显卡的问题不显,先上图吧

本人向不太想想显卡,因为在板上检测,不方便,而且经常接触不良,本来想让他花钱换显卡的,但二天前才给换的主板,收了一笔,现在又要他花一笔换显卡,(这是P43主板,E5300 CPU,DDR2/800/1G内存,显卡9800/512M/DDR3,这些他看不懂,反正这种机快投江了,全是二手货),我看他一脸不太高兴,有时维修要看客人脸色。与他解释又解不明白,我当他的面把显卡换到别的机上也不显,他心里不是不明白,而且不想认帐。不想再次花钱。好了不说了,修修修修。。。。。。。。。。。。
1,显卡电感对地阻值,我一向都不测量,因为差不多是接近0欧
2,直接在板上开机测量每个电感的电压值。
3,测得GPU核心供电1。1V左右,正常(修复好后测量到的电压值)
4,显存供电电感0V,不正常,正常为2.0v左右(修复好后测量到的电压值)

大概测了一下显存各个场管(上下管),看有没有击穿的,一切正常,没有损坏的。
顺着上下管的G极查找了一下PWM控制芯片(因为没电路图,只有路线路)发现受控于RT9259A的11,14脚。第8脚:12V,第1脚:13。3V,第9脚:0。8V都正常呀,为什么没输出呢,难道是芯片坏了,手头一时也没这芯片代换,
无耐之下,在网上转了转,发现有人发表一帐贴子,
这芯片的开启引脚为第二脚:RT_DIS    0v, 不正常,开启一般都为高电平(修复正常显示后测得2。6V),
再顺着第2脚查找了周边电路,发现接到了一个三极管(型号忘了)C极,B极为控制极,E极接地,难道是这三极管接低了,C极,造成RT9259A第二脚:RT_DIS    0v,不管了,拆了再说,

没想到一装上机点烧(着火了, 不用怕,风扇在灭呢,)OK,点亮但收不到钱。为什么拉低,我就没时间查了,感性趣,你们慢慢烟酒吧。先休息点根烟。

网友A:
LZ 厉害!不过有点不明白三极管的控制级是什么?不是只有集电极发射级和基级吗?你是指基级吗?那怎么会有两个基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厉害!不过有点不明白三极管的控制级是什么?不是只有集电极发射级和基级吗?你是指基级吗?那怎么会有 ...

便于记忆,我通常把基级称为控制级

网友B:
发现好多显卡的故障都是莫明其妙拉低了电源管理芯片的开启脚的电压,然后为了省事,直接把该脚上连接的三极管拆了便可正常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现好多显卡的故障都是莫明其妙拉低了电源管理芯片的开启脚的电压,然后为了省事,直接把该脚上连接的三极 ...

我少修显卡,即然还有这事,我下回注意一下,又受教了一招。

网友:
不用谢我,我也是在迅维网里看到的。

网友C(2016-05-19):
楼主 BIOS 备份一个出来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 BIOS 备份一个出来吧

卡已装好交由客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卡已装好交由客户了

可惜了啊 论坛上没有这个

网友:
RT_DIS    是什么信号?

网友:
经常查不到坏的源头 拆除才可以

网友:
一般来说显卡芯片坏的多

网友:
楼主厉害啊,好久没修主板了学习学习,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显卡少修,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