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戴尔ST2220MB 显示器亮一下不亮

楼主(2016-04-17):
戴尔ST2220MB  显示器亮一下不亮   求解

网友:
查背光和高压板,,另外电源也有可能

网友A:
楼主你指的亮一下不亮了指示灯还亮的吗?指示灯颜色是什么。如果指示灯也跟着灭了就有可能驱动板开关等。
如果指示灯正常的话就差升压和背光正常吗

网友:
灯管电流大保护了

网友:
高压板或者是灯管,,互相代替试一下

网友:
高压板或者是灯管

网友:
可以把电路中过流保护去掉,看是不是电流引起来的

网友:
外接自己的灯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指的亮一下不亮了指示灯还亮的吗?指示灯颜色是什么。如果指示灯也跟着灭了就有可能驱动板开关等。
...

高手考虑的比较周到。我上次修一个是按键的问题,查半天。。。。。

网友:
可以用一套点灯工具来试试

网友:
一个个排除哦

网友:
应该是灯管和高压

网友:
查电原板,高压板, 灯管

网友:
首先检测一下灯管,如果灯管没有问题的话就是高压板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