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60 不通电怎么修

楼主(2016-04-17):
电流表有0。02,开机电路有电压,就是不通电怎修?

网友:
今天刚好修 了一个5460,也是不开机,最后是键盘的问题。因为开机是集成在键盘上的。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真奇怪,模了两小时,查不到,打包好了,晕,

网友:
查ec 桥的 待机供电 程序

网友:
BIOS、桥的待机条件、

网友:
打包好了是不修还是准备不修但却好了

网友:
送修吧,越搞越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