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37--小板保护隔离不过 bq24725

楼主(2016-04-17):
SONY mbx-237--小板保护隔离不过 bq24725------单电源可以用  单电池可以用-----电源电池一起就第一个mos没过19V
一个电容 修好机器  --没有短路的情况下
24725 --16脚的电容---1U_10V
              17脚的电容  0.047U_50V

网友:
是待机旁边的那三个主供电电容吗,我修两个一个正常用,还有一个不行,主供电一时有一时无,主板还滴滴滴滴的响,也没有短路,后来换了主板就好了,料板留下了来了。搞不定

网友:
牛逼啊 看不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