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l2216w显示异常。

楼主(2016-04-17):
宏基al2216w显示器,其他颜色显示正常就是黑色黑的看不见,vga电路无异常,恢复了出厂设置,其他设置也试过了还是不行。同行送来的时候说本来是不通电的,后来换了电容通电显示,就成这样了。本来想刷个程序,但是没有这种座子,没法刷。现在要确认是屏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如果是屏的话就算了,不然就去淘个驱动板。大家看看这种情况是屏问题吗?

补充内容 (2016-4-20 17:31):
换个驱动板好了。

网友:
本来过来长长见识的,没见大侠露面!只当打酱油了!

网友:
被主页显示的照片吸引来的,哈哈哈

网友:
就这样吧,屏问题大,这种驱动板也贵,

网友:
没见过碰到的说下

网友:
这个小妹 不错

网友:
我是来看妹子的   不过你可以改个通用的驱动板来确定是不是屏幕的问题呀

网友:
这种  24C08也有可能的,当时有台显示器一切正常就是WORD表格的时候横线没有,竖线是正常的,就是清空24C08好的

网友:
不可能是屏的问题